楼主(2009-06-10):
     现在市面上的位移传感器也就是电子尺,说明书上参数都差不多,但经不起检测,以至很多朋友买回去后都无法使用。
1.看电阻体基片:
    如果碳膜印刷的千万不要用,精度只有百分之几,寿命一百万次就玩完了。
   真正的导电塑料是压制的,表面光滑如玻璃,这种基片精度相当的高
2、看如何修刻:
 拆开可看到里面的电阻体边缘有修线,如果是手工修刻,精度根本无法保证。一般是用小刀在上面画的一条条坚线,制作相当粗糙。
 这里要选用电脑修刻的基片,一般为一条均匀细小的横线。

3、看电刷
   有些为了节省,使用一块铜片做为电刷使用,这种电刷不而高温,很容易变形,导致接触不良。
   好的电刷是两部分组成,在接触点一定会用高耐磨,防高温的稀土金属镶嵌。
如果以上三点做不到的产品千万不要买,买了就上当.

网友A:
好象不太实用
新买的东西谁会拆开检查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象不太实用
新买的东西谁会拆开检查呢?
是啊,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