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 FB

楼主(2009-06-10):
请问Smart FB是什么功能块,块怎么调出来?我软件里怎么找不到啊 ~-~ 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出声的哦

网友A:
为欧姆龙CS,CJ,CP以及NSJ系列PLC规划的梯形图功能块库,用户可以在任何功能块到用户编程接口编程来完成各种控制设备。这将减少编程工作,提高质量标准化。

你可以下载Smart FB来使用,但是前提是你是欧姆龙的正版用户……

网友B:
你引用實例之後,複製這一個實例為其他名稱之後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C(2009-07-17):
这个是最新的
SmartLibInstallKit_E081201

网友D:
智能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