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0):
厂里的设备
设备连接为:
三菱旋转编码器-----》FX2N-1RM-E-SET编码控制器-------》 FX2N系列 PLC。
因为FX2N-1RM-E-SET上面有控制面板 可能工人调乱了程序。导致现在PLC没有相应的信号输出。
因为相同的设备有3台,本来打算导出好的机器的程序 导入故障机器 但是用GX通讯不上。
FX-PCS WIN-E V3.0版本也通讯不上。
查看了说明书 如果FX2N-1RM-E-SET版本低于V2.3  GX是无法通讯的。FX-PCS WIN-E版本高于2.11也是无法通讯的 我这个FX2N-1RM的版本真好就是V2.2.
有没有懂的XD给点指导。这个FX2N-1RM-E-SET硬件应该不会坏吧??

网友A:
这个凸轮开关,用的人比较少,我也没用过
如果急,就打三菱的电话400 821 3030  直接向他们问下

只是动了控制面板,不会损坏硬件的

楼主:
确实用的比较少。。。我问了几个三菱的供应商 都说没有货 订货需要3周。
关键是 如果是软件故障 我买回硬件也没用啊。。还是需要软件导数据啊。
谢谢LS的答复。呵呵。

网友B:
用面板查看一下对应的设置与另外2台正常的比较一下;

楼主:
这个设置多了吧???怎么能看的全啊??
我知道的部分 已经做过对比 也已经更改 但是 无效。

网友C:
好坏对换后看结果.如果坏的还是坏的,按说明书做初始化后按好的重新设置参数.(按说明书操作,可以逐一调出参数).

网友D:
可能是参数设置错误吧,要联系代理商,没有用到过

楼主:
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解决。
这个东西用到的地方确实不多。问了好多代理商 都不清楚。
楼上给的三菱的技术支持也问了。。他们也很热情。但是最终没有解决问题。

后来慢慢看说明书 看到可以存贮程序组。。就去核对了正常的与故障的,发现里面设置的ON/OFF角度有不同 故障机的角度设置被清零了。。
最后按照正常设备参数 一一设置 一共设置了0-7 10-17 16组数据,设备终于正常。

在此 感谢楼上各位热心的朋友 谢谢你们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