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功率关系

楼主(2009-06-10):
主变压器和分变压器均装有功表无功表,请问他们之间守恒关系该是啥样子的?
谢谢大家

楼主:
要自己顶下了,各位大侠没有知道的么?

网友A:
是高压表还是低压表。

网友B:
假如总功10,有功占了8,无功就是2了,

网友C:
视在功率的平方=有功功率平方乘以无功平方!

网友D:
5楼不是总和吗?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回复
我的意思是高压进来有个总表,这个总表有有功表和无功表。然后分变压器有多台,也安装了有功表和无功表。那么总表的有功无功和分表的有功无功之间有啥关系?

网友E:
应该是总和的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