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出线问题

楼主(2009-06-10):
变压器初级为380V,次级有220V,24v。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220V输出,当外部形成回路时,用电笔测输出端一根线电笔不亮,在断路时,电笔亮。搞不明白,请各位指导。

网友A:
那是N线

网友B:
在断路时,电笔亮。
断路时为N线开路,有感应电,所以电笔亮.

网友C:
我从来没有过电笔,因为我不相信电笔。所以你把电笔丢了,换成万用表再测量就行了。对于电笔为什么还亮着,先找到电笔的说明书,或打电话到电笔厂家问一下了。

网友D:
在形成回路时最好是量一下输出的电压是多少,是380变220的话是没有零线,火线之分的

网友E:
LZ有没有说清楚是什么变压器?

网友F:
楼主说的是380v 变220v 的变压器,次级没有单端接地,所以会出现此现象

当次级开路时,输出线与大地的电容通过人体----测电笔构成回路,电笔会亮

当次级通过负载构成回路时,电流经负载流回线圈,通过对大地电容的电流被分流,电笔或许不会亮

把变压器的一端接地后,用测电笔测量另一端,会亮

网友D:
楼上分析的很到位,谢谢

网友G:
是不是沒有壓降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从来没有过电笔,因为我不相信电笔。所以你把电笔丢了,换成万用表再测量就行了。对于电笔为什么还亮着,先找到电笔的说明书,或打电话到电笔厂家问一下了。
麻烦问一下:用表怎么判断零线和火线?

网友H:
呵呵;
不至于用万用表连火线与零线都分不出来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麻烦问一下:用表怎么判断零线和火线?

用数字万用表可以轻松的分辨出火线和零线
方法多多,比如:表笔一端悬空,另一端接触火线,表会有读数,
表笔不悬空,接触地,表会有较大的读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呵呵;
不至于用万用表连火线与零线都分不出来吧;
呵呵
论坛里来的会员都会使用吗?不要误导来这里学习的新手!

网友I:
说实在的,我万用表用的也不是很在行,只会普通的使用了

网友A:
刚毕业的人大有人在,不会使用的人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呵呵;
 不至于用万用表连火线与零线都分不出来吧;
呵呵
论坛里来的会员都会使用吗?不要误导来这里学习的新手!

借問一下,三極管怎麼用萬能表測量啊

网友D:
测三极管觉得还是用指针表好

网友E:
有点跑题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测三极管觉得还是用指针表好
指针表为何物?
先说说用万能表怎么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呵呵;
  不至于用万用表连火线与零线都分不出来吧;

 呵呵
 论坛里来的会员都会使用吗?不要误导来这里学习的新手!

借問一下,三極管怎麼用萬能表測量啊
是问我还是问ZCMY?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测三极管觉得还是用指针表好
指针表为何物?
先说说用万能表怎么测吧
呵呵,指针表就是指针式万用表也叫机械表

网友G:
还是万能表啊
只不过是形式不同而已
那机械,电子不是差不多吗(除了精度问题)

网友A:
呵呵
我得好好学学了

网友J:
如果是隔离变压器的话,用万用表量次级两端可以量的出电压
次级两端的任意一端对地测量都应该有电压,分不出哪是火线哪是零线。
是这样吗?

网友K(2009-07-13):
测量火线用万用表的一头和线接触 .另一头对电器机壳.大地.或墙皮不过要加点水(几滴水就行).表针一定会动.反之不会动..以上是机械表 本人修住宅线路经常使用这种方法

网友L:
真是人才啊.这些测量方法都能想的出来,,学习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C:
我从来没有过电笔,因为我不相信电笔。所以你把电笔丢了,换成万用表再测量就行了。对于电笔为什么还亮着,先找到电笔的说明书,或打电话到电笔厂家问一下了。
我随身携带2根试电笔,头一次听说电工可以把试电笔扔了的。

网友N:
那是变压器次级漩浮电压.由于次及段开没有回路了.当然电笔亮了

网友N:
万用表打在250V档.用手拿着任一表笔.那支笔测.很安全的.这是说220V得.电压高的在达高档.由于万用表内这一已有几兆欧.当然安全了

网友O:
回答10楼的问题
首先是在手中没有电笔的情况下我介绍用指针万用表判别火零线的两种方法:
1、将万用表的量程开关拨至交流电压250V或500V档,黑表笔接室内的自来水管或潮湿地面、土地等,红表笔与被测电源线分别接触,指示的电压值高的为火线,反之为零线。
2、将万用表的量程开关拨至交流电压250V档,将红黑两枝表笔并叠起来,让红表笔金属尖超出黑表笔50mm左右,用右手握住它们,然后用红表笔笔尖分别去测量电源线,数值大的那次红表笔接触的是火线,反之为零线。
 测量时请各位师傅注意安全。

网友O:
把变压器次级绕组的公共端接地,就能解决此问题。

网友P(2010-04-14):
380/24的变压器二次侧那来的什么零线火线。只有同名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