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0):
我公司现有一台线切割基本处于瘫痪状态,现在已经确定电脑接口板和高频电源板有问题,查阅了一些资料,但是都有点不太对题。
使用说明提示说是DK77系列,想请教一下熟悉线切割设备的达人,当年这个系列是不是已经很普及了〉?DK77系列的备件现在还能不能买到?

网友A:
我们厂也有三台DK77系列的线切割机床.老坏!一般我们是叫别人来修的.备件他都有的.不知你们的是哪生产的?
我给你个电话吧你可以向他咨询一下.实在不行的话可以直接请他去维修.
联系人:     徐月明
联系电话:  13815251926

网友B:
DK77应当是“快走丝”线切割机的标准型号,年代不一样、厂家不一样,其电路会有差别;要找到比较对口的资料,可能有点难度。但这种型号的机床,现在用得较多,也有单独的控制器、高频电源供应。
如果有随机说明书或电路图,检修起来要好一些;如果没有,可联系厂家试试。
我在十多年前,修过快走丝,现在控制台等,已不一样了。

高频电源板的检修难度,一般不大;接口板如果找准了问题,也是可以处理的。

楼主:
厂家现在都不生产了,据说连线切割这种设备都不生产了。
软件是什么YH6.3,PMJ290.00SS
不过一个老师傅说这种切割机的接口板倒是有人买。
高频电源好像不太好搞。
谢谢楼上的信息!

网友C:
DK77系列没多难的,快走丝的,我厂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