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0):
下PLC中如何用数码显示管实时显示定时器的时间

网友A:
看编程手册就有方案了.问题是现在人机界面和触摸屏的价格比输出点+数码显示管要便宜得多,为什么不用更先进更便宜的呢?

网友B:
人机太贵了,文本才300元,更简单好用。

网友C:
什么人机300元?
我用易优文本与三菱通讯,用三菱控制专业,可是专业后有时候自己又跳回到第一页,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D:
国产的文本300能买到的,而且有好多选择,而且文本可以有更多的功能

网友E:
呵呵;
用数码管的确太浪费点数了;
用文本通过编程口可以显示;
国内有生产的用几个晶体管输出可以显示PLC内部数据的显示器;

网友F:
现在一般简单的就用文本显示器了

网友G(2010-06-27):
用文本显示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