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中SFT指令的应用

楼主(2009-06-10):
那位大哥知道GX中SFT指令如何应用就请告知一下(我曾试过,但是不是像书上像的那样执行移位.还有这个指令在GX中如何复位的呢?) ,谢谢!请回复hejinwufj@sohu.com

网友A:
你是怎样试这指令的呢?
这个指令最好用脉冲型的,前面加个P

网友B:
到底是怎样的不一样

网友C:
移位指令如果不是控制流水灯,一般要加P的

网友D:
要将元件复位的话,可否用ZRST或MOV指令呢?

网友E:
SFT是F1系列用的;
FX对应SFTL;
复位用Z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