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漏点了

楼主(2009-06-10):
我的飞鸽牌电动三轮车充电时车体带点,用手触摸时会麻人。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对地表电压是74伏。充电器输出电压是54伏,也很正常。换了一个充电器,车体不带电了。
    请大家讨论一下是咋回事?

网友A:
换了一个充电器,车体不带电了.
这说明问题在充电器,仔细检查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换过后没事
不就是充电器的事了吗

网友C:
充电器漏电!

网友D:
如果:你的充电器是开关电源,插头是两针的.把插针的方向换一下,看能否解决!

网友E:
肯定是坏了

楼主:
我要问的问题是:既然充电器输出的是54伏,那么车体上74伏又是怎样从充电器传过去的呢?

网友F:
充电器的变压器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