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0):
喊话器上的电池是6伏的,我想用我电动车上得48伏电源,需要串接一个多大的电阻?
怎样计算呢?恳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串电阻可以降压,但随电流变化电压不稳定,建议使用7806稳压。

网友B:
需要知道负载阻抗

网友C:
7806极限电压30伏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串电阻可以降压,但随电流变化电压不稳定,建议使用7806稳压。
用7806输入48V的电压应该不行

网友E:
呵呵,你可以另外接线路吗,用一节电瓶来接线好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串电阻可以降压,但随电流变化电压不稳定,建议使用7806稳压。
用7806输入48V的电压应该不行
是的!绝对不行的!

串联电阻降压------必须知道电流的大小!

网友G:
如果过电流大的话.....电阻的功率要承受能力.....要考虑!

网友F:
最好的方法是用 DC - DC 转换器,就是开关电源

网友H:
48V是4节电瓶你用一节不就行了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H:
48V是4节电瓶你用一节不就行了吗

最佳答案,最佳拍挡!

网友I:
绝对不可以用电阻降压,小电阻降压电流大,用几个大电阻降压负载能力差

网友J:
用其中的一个电瓶,加7806应该可以.但很麻烦,不如直接买个6伏的电瓶更好!!!!!
用电阻降压是不行的,压差太大了.

楼主:
喊话器用得是6伏电源,车上每节电池是12伏。用一节恐怕也会将喊话器烧了。

网友K:
R=V/I   电阻等于电压除电流,已经电源电压是48V,电池是6V的,电池充满保持在0.1A的情况下差不多算8V吧。那么48-8=40V
那么R=40÷0.1A=400Ω  实际平时充电时也就一百多毫安。不知道够不够,这是慢充,电阻应该在3—-5W的。要是你想快充最好是电子电路来做。因为用电阻不划算。

网友L:
对啊,可以只用一节电池啊
或者用二极管降压,要串好多个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对啊,可以只用一节电池啊
或者用二极管降压,要串好多个的

可不是好多个,是好几十个二极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