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触摸屏与plc

楼主(2009-06-10):
各位大侠,请问可以从proface触摸屏上监控plc吗?是三菱a系列plc

楼主:
具体怎么操作啊?我的是三菱a系列里的scpu运动型的

楼主:
直接用USB-GPW-CB02连接到触摸屏就可以监视plc吗?

网友A:
你是想怎么监控呢,监控I/O还是程序梯形图?

楼主:
程序,可以吗?因为没有编程口,被触摸屏和plc连线占用了,所以调试比较困难,如果可以监控梯形图的话就方便多了

网友B:
监控程序好象不能,只能监控I/O。
PLC的口没了,不方便调试,你可以在PLC上加东西转接出一个口,就可以监控了。

网友C:
呵呵;
这个不可以;
需要一个GP070-MD11;

网友A:
要是全是三菱的监控程序还是很方便的,甚至可以简单编辑程序,相当于一个手编的作用

网友C:
GP070-MD11上有三个口;
一个接A PLC,一个接GP;
另一个可以与电脑连;
最后也是用电脑来监控PLC的;

楼主:
GP070-MD11可以吗?哪买?

网友D:
引用 楼主:
GP070-MD11可以吗?哪买?

建议你还是插拔插拔电缆吧。

一个GP070-MD11顶上我一个月工资了。

楼主:
呵呵,那倒是!我现在已经搞定了,谢谢各位!

网友D:
在金钱与方便面前。。。选择放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金钱与方便面前。。。选择放弃
哈哈哈
实在现实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金钱与方便面前。。。选择放弃
哈哈哈
实在现实

钱就那么多,只能现实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