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0):
位和字是怎么表示的, 它们之间的关系, 详细点,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不同厂家的PLC是不一样的表示的

网友B:
一个字有16个位.

网友C:
通常在PLC中数是以二进制存储的,一个字就是由16位二进制构成

网友D:
呵呵;
楼主还是要恶补一下基础知识;
二进制只有0和1,这个是位;------------Bit
8位二进制叫一个字节;-------------------Byte
二个字节叫一个字;-------------------Word

网友D:
我们平时用的电脑存储设备也是以Byte为单位的;

楼主:
谢谢各位, 好久没有看书了,忘了。

网友E:
一个字节8位,一个字两个字节

网友F:
一个双字  =2个字 =4个字节 =32位

网友G:
m  mb   mw          I    IB    I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