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计一个测试平台!设计一个连接器连续插拔5000次!~

楼主(2009-06-10):
这个一个我们的产品~!现在想设计一个夹具,而且要做一个连接器连续插拔的东西进行对它测试,测试的端口就是一个有很多针孔的位置地方!其它的不测试~!
想问一下有哪种方法比较好!该如何设计,而且设计出来的测试必须是连续动作要5000次左右!
是用气缸还是用电机和丝杆比较好点~!
些产品的规格是:150*50*55(MM)
请各位GG,JJ,多多指教~!

网友A:
觉得用气缸会比较好

楼主:
用气缸怎么样实现来回运动!我不想用高成本,不用PLC来控制,有其它的方法吗?

网友B:
计数器,接近开关,电磁阀,继电器,如果停留需要时间的话还需要定时器?
这都好办,主要是许多真空插拔,如何保证准确?

楼主:
保证准确定位必须要做一个夹具呀~
线路怎么设计~可以告诉一下吗?

楼主:
怎么办呀~
急呀~!

网友C:
用一个小型的PLC配一个电磁阀、气缸,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A:
考虑成本的话,PLC可以用国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