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0):
我想用欧姆龙的外设口作输出数据用,CPM1A系列的,怎么办呢?
不要给我优化,怎么怎么更好,我就想用它输出?
求内部的设置,用得到的指令,等等

网友A:
CPM1A 的PLC外设是专用口,你要看你的通讯对方是怎样一个通讯的形式,如果是232串口,那加一个CIF01转换。总之要接口转换的模块

网友B:
除了OMRON的文本,其它的般都需要一个CPM1-CIF01或CIF11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