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0):
我用PFWIN GR2 进行PLC编程,操作系统为WINXP,不管我选哪一种PLC型号,哪怕容量为120K的FP10SH,编到30多行,总会提示"无法编辑超过最大编辑行的内容",却可以打开原来编的大的多的内容,还可将其顺利写入PLC
我怀疑是不是操作系统的问题,是否要把WINXP改装成WIN2000,请朋友们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呵呵;
可能是软件安装的问题;
重装一下试试;
正常情况下你选的PLC有几K,程序就可以编到几K;

网友B:
松下在线和离线时编辑行最多只支持30行左右,如果过多了就有上面提示,少编辑几行就可以传了.

网友C:
编一段程序后先"转换",然后再接着往下编.转换是把屏幕梯形图(或指令表)转换成PLC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