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与PLC相连问题

楼主(2009-06-10):
请问我的电脑没有串行接口,只有USB接口,该怎样进行PLC编程?主要是下载程序,还有进行控制用。PLC主要是S7-200,S7-300。价格大概是多少?

网友A:
你可以购买原装的西门子USB编程电缆,可以对你目前使用到的PLC进行编程,请记住,是原装而非山寨,否则你需要备2条电缆。

价格大于在2200元RMB左右。

网友B:
没必要用原装得

网友C:
呵呵;
如果已经有COM口对应的电缆,可以再买台二手的带COM口的笔记本;
如果没有,仿制的需要买二条:USB-PPI,  USB-MPI;

网友D:
买国产的吧, 价格低, 是原装1/10.
找有名气的厂商,质量还可以的.

网友E:
买个USB或者PCI转串口的转换器吧,便宜,好用

网友C:
呵呵;
对于SIEMENS的PLC,不要用USB或PC卡转换出来再用COM口的电缆,很难连的上;

网友F:
西门子的编程线怎么这么麻烦

网友G:
买USB的编程线

网友H:
现在都有USB接口的编程电缆了,买了就可以了

楼主(2011-09-14):
就公司搞了一条300的原装电缆,花了3K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