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0):
to k0 k17 h0000 k1  bfm#17bit0写入0,选择通道1
to k0 k17 h0002 k1   bfm#17bit1写入1,启动通道1的A/D转换模块
我想请教这个bit怎么看的出是写入的是1还是0呢,前面的程序根本看不出的啊 ,请教高手怎么理解

网友A:
那不是明摆在那里嘛。

H0002   化成二进制 就是0000 0000 0000 0010 不就是Bit1写入1?

真不知道学PLC前是否学过计算机的数制了。

网友B:
17号缓冲区的bit1,也就是第二位对应通道转换开始
0000 0000 0000 0010就是第二位为1

网友C:
呵呵,看来搞PLC数字电路是少不了

网友D:
这是FX2N-2AD;
缓存17的Bit0=0,选CH1;
缓存17的Bit0=1,选CH2;

缓存17的Bit1=1,转换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明摆在那里嘛。

H0002   化成二进制 就是0000 0000 0000 0010 不就是Bit1写入1?

真不知道学PLC前是否学过计算机的数制了。

以上
哦,是这样的啊,我知道了,太感谢了,还是您明了我的心,之前问了好几次,他们都说bit0输入0选择通道1,bit1输入1选择通道2,那样说我也知道的,感谢大哥指点谢了,原来要转换成2进制看的,呵呵

楼主:
还要请教下高手,高四位低8位的理解,为什么从bfm#0中读出的时候要改成高四位

网友B:
这个数字是12位的,低8位在0号缓冲区,高4位在1号缓冲区,这低8位高4位都要读出来,才能构成一个数据

网友D:
呵呵;
FX2N-2AD是12分分辩率的;

楼主:
感谢各位的耐心解答

网友E:
16进制与二进制转换问题

网友F(2009-07-29):
哈哈  我也有个问题 能否直接写入H3 写进去  这样 BIT1 和BIT2都为1了
这样是否和[to k0 k17 h000 k1]  [to k0 k17 h002 k1]的结合体  因为[ t0 k0 k17 h003 k1]也是把BIT1 和BIT2 的位置1 只不过一步搞定   这2者有区别  忘高手们能够帮帮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