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与三菱求助

楼主(2009-06-10):
我领导叫我改个台达的PLC 以前没用过  请问高手台达和三菱的数据可不可以通用?
(看外观一样)
还有就是指令是不是差不多  台达有没独立的变成软件以及指令

网友A:
台达与三菱FX几乎一样

网友B:
基本可以通用,不过特殊继电器以及寄存器的排列有些异样。

台达有自己独立的编程软件,可以在台达的网站下载。指令类似,但也有异样,建议你还是先看了手册以后再动手。

网友C:
台湾的产品编程思路和日本的产品比较接近
会三菱的再看下他们的手册,上手还是容易的

网友D:
基本编程方式是一样,编程电缆不一样,软件也不一样,
里面一些特殊继电器,寄存器地址不一样。

网友E:
台达的基本上属于模仿三菱的;指令基本上是一样的;
但软件是用台达自己的;

网友F:
“还有就是指令是不是差不多  台达有没独立的变成软件以及指令”
指令是差不多,但还是有不同,例如台达有变频器通信专用指令(三菱700オ有),老版台达指令远不如三菱丰富,新版差不多了,台达的特殊功能模块比三菱的强。总え不能直接套用,但上手很快。

网友C:
和变频器通讯指令,现在三菱的FX3G/FX3U也是增加了这些指令
老的FX要加配件才能直接用指令和变频器通讯

网友E:
台达的只是有专用的MODBUS协议;与带MODBUS协议的变频器通讯时方便些;

网友G:
区别不大的,但有自己的编程软件

网友H:
看来是要学习台达的plc了,因为价格原因国内用台达的plc的还是不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