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0):
 那位高手知道"丰田工机"的PLC和安全PLC;能不能给讲解以下,最好是有资料和软件!谢谢!!

网友A:
没见过。估计和三菱的比较相似

网友B:
丰田的PLC是听说过,但你的安全PLC又是特指什么呢,
两个不同的概念,前面这个是厂家,后面的好像又是规格等方面考虑的

网友C:
安全PLC是不是指防水、防爆的意思

网友D:
呵呵;
这种PLC不在国内销售的,相关的软件也没有提供的;

网友E:
安全PLC有专门的定义的,现在出的比较多了

网友F(2022-01-04):
丰田工机PLC叫TOYOPUC 是丰田旗下自动化设备公司研发的一款PLC,并不对外开放。一般用于丰田工厂。属于丰田生产线量身定制的PLC,适合于丰田生产方式,也可以用于其它设备。
安全PLC是管理设备安全装置信号的PLC,它不参与设备动作运行,只是参与设备运行前的安全相关检查与确认,以及安全装置的运行情况提前检测安全装置虐化的作用。该PLC使用软件叫PC-SAFE。

网友G:
和捷太格特有合资公司, 有几款小型的PLC和KOYO的PLC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