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1):
PLC是西门子S7-200,步进电机驱动手臂旋转,液压系统控制手臂伸缩升降以及手抓松合

已有资料:工作流程图 接线图 完整梯形图

现在想请问:软件流程图怎么画?

我的工作流程图该怎么改成控制流程图?

就这两个,各位高手帮帮忙~~~~

http://wenwen.soso.com/z/q136059288.htm?w=%C1%F7%B3%CC%CD%BC&spi=1&sr=1&w8=%E6%B5%81%E7%A8%8B%E5%9B%BE&qf=10&rn=84&qs=1

这个是QQ问问的网页,我留了165分,梯形图,操作流程图上面都有

网友A:
把你的控制流程用个图表示,一步步的动作写出来,每步动作做一个图框,各个步之间通过转换关系等再连接起来,这个流程图也就差不多了

网友B:
流程就是每一步做成一个框,一步步的下来就好了

网友C:
开始一步一步的编写框架,然后实践并找出不足!

网友D(2012-12-15):
有专门的软件吗?还是用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