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1):
我想问下,三菱变频器FR-700怎么设置输出缺相保护?我试设置过了,251这个参数!设置为1,但我在输出拔出一相,没有反应!显视屏也没有报警的提示!请教大家!!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是通过母线电压的变动来检测的,负载太轻时可能无法检测
你的负载是什么情况呢?

楼主:
25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那可以设置精确点的吗?

网友A:
25W也太小了吧,换个大点的试试看
精确点是什么?缺相和精确点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B:
电机可能小点了
变频器维修

楼主:
哦!!!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