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1):
我想问下三菱PLC FX2N-48MR 功能指令 位移指令 写入SFWR  读出指令SFRD 怎么用?把数据存到D后,怎么拿出来用,请高手指导指导!!!谢谢了!!!

网友A:
手册中有说明的
SFWR  D0 D1  K10,前面条件成立后,
第一次把D0中值送到D2,同时D1中变为1
第二次时,D0中值送到D3,同时D1中变成2........ 依次下去

网友B:
可以按照手册上的例子仿真试一下

楼主:
这个今早上试成功了!!!谢谢大家!!

网友A:
应用指令手册中都有说明的,看下,然后再实际试下,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不过有的指令可能很长时间也用不到

网友C:
刚开始我也是喜欢一个一个试的,现在用的多了,还是有好多指令没有用过,也没有心情与时间一个一个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