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1):
变频器的输出测接一个真空开关,客户提出要有过压保护措施,可以在输出测按三角型接法接压敏电阻吗?变频输出的谐波电压对压敏电阻的工作电压有影响吗?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变频器输出电压是不会超过输入电压的,变频器输入端一般都有压敏电阻,而且都有过压保护,所以输出端是无需过压保护的。再说

网友B:
变频器的输出还需要过压保护吗

网友C:
变频器的输出侧,电压的波形不是正弦波,应该要考虑的是滤波和整形的功能,而不是过压保护。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可是客户要求在变频器的输出测接一个真空开关,真空开关在分断时将产生过压现象,我想客户这样要求的目地是为了保护电机不被这个过电压损坏。

还是需要各位的指点

网友D:
搞不懂为什么在变频器与电机间还要加真空开关

楼主:
客户要求一台变频器搞一拖多控制转换。

网友E:
输出端不需要考虑过压的,但加个断路器是可以的

网友F:
一拖多控制切换时用接触器,注意之间的互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