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1):
各位你们好:
    这里我需要用Tp300文本显示器来设定所需要的值,但是不知道怎么做参数传递,对以FX1S中的地址分配不了解,不知道数据改放到哪些地址里面去比较好。
   望各位大虾指教

联系方式:QQ 583281067
            MSN:friendship_bar@hotmail.com
            邮箱:friendship_bar@163.com

网友A:
对FX1S的数据地址知不知道呢?
直接用FX1S的数据寄存器D,这个是存放数据的

楼主:
这个可以时时读取数据么?那个我设定寄存器地址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从O开了

网友A:
文本只要接连上,地址设置对了,数据是一直刷新的,实时显示PLC中的数据
地址可以从0开始,但要注意是16位的还是32位的,如果是用到掉电保持的,就不是从0开始了,要看手册中的说明了

网友B:
呵呵;
通用的寄存器都可以读取;

楼主:
实在不好意思,我没有找到手册中的相关地址分配表格,所以就不知道在文本显示器的地址该设什么比较好了,如果你们有比较全的手册的话,麻烦给位可以发给我

friendship_bar@163.com

网友A:
PLC的随机手册,或是编程手册前面讲软元件的部分都有数据寄存器的说明

网友C:
一般都用D100以上的比较好啦

网友D:
好好看看PLC  文本得手册 说的很清楚得
是否掉电保持等

网友B:
FX1S:
D0~127为通用型,不保持;
D128~D255为掉电保持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