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1):
我已经改过了,我那个是一圈两个信号,然后,我想,1秒钟是N个信号,那一分钟就是60*N个信号,对不对?然后我要算转的圈数,不就是60*N/2吗?那后面那个乘以10的三次方,是什么意思?谁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你的算法是对的
图中的是因为有除以t,它的单位是ms,转换成秒,就是1000倍的关系

楼主:
喔~~~~原来这样啊,谢谢啊~!

楼主(2009-07-14):
这个老贴子,我还有个问题,请大家告诉我。
为什么我运算中要用双字啊?DMUL    DDVI,不用不可以吗?

网友B:
呵呵;
如果你的运算所有数值不大于32767,可以用16位的;

楼主:
我把这程序用到来测转速,接到脉冲信号接到X000上,但是通电运行后,X000根本接收不到信号,反映都没有,我那个一圈只有2个脉冲信号,我朋友说,因为转速传感器发出的电压太小,达不到24V,所以PLC无法接收到信号,是不是有这么一说?

网友B:
呵呵;与你的传感器有关;
给定信号时量一下X0上面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与你的传感器有关;
给定信号时量一下X0上面的电压是多少?

我倒没有量X000上的电压,我量了传感器的输出电压,那个传感器有三根线的,一根是正,一根是接地,还有一根是方波输出,我就把方波输出那根线接到了X000上,我量的传感器的输出电压,很少,到2000转/分的时候,只有大概0.35V的电压。

网友B:
输入点只能接入接点信号或NPN型集电极开路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点只能接入接点信号或NPN型集电极开路信号;
厄~~~~正弦波信号不可以用吗?

接点信号??NPN型集电极开路信号??哈哈,大哥,你能不能说详细点,举个例子啥的,偶不太明白诶~~!

网友B:
在上面就是NPN的输入;
至于接点输入,就是把X0与COM直接连接;

网友B:
输入还有什么正弦波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还有什么正弦波信号?

类似于正弦波信号吧~~!

就是,其实我要测的是柴油机的转速而已,但我一直不确定那个输入的到底算是什么信号,而我的那个指令上不是SPD吗?那个不是脉冲密度收集指令吗?而目前我公司用的转速传感器(磁性的),发出的到底是什么信号呢?电压?脉冲?还是什么?
你图上那个光电偶合,我图纸上也有的,但是,我就不知道那是怎么接的,那图上怎么有两个X000?

楼主:
喔~~~~你那个另外一个X000和开关连一起的,是想给我看,接点输入,是吧?

7MA那个和COM接的,是NPN输入,是吧?

网友B:
不是2个X0,是指输入X点;
接点输入就是COM直接与X相连;

楼主:
大哥,我上面还有问题呢,哈哈~~~!你能不能看一下,回答我一下?那是啥信号啊?

网友C(2010-04-17):
建议
建议你理解下集电极与差动方式,这是PLC内置高速计数器与模块计数器的区别,也许你的传感器是差动输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