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1):
总开关用的是1000A的,问下每相用多大的电缆合适, N相和PE,相应选多大的电缆?

先谢谢了, 有没有比较好的资料供给。

网友A:
你干什么用啊?

网友B:
没有那么大的电缆 可选用铜排连接

网友C:
看分开关多大,负载多大再选

网友D:
可以买高压电缆

网友E:
这主要是看你的负载电流有多大

网友F:
380平方铜电缆即可

如果电流是1000A ,开关选2500A ,脱扣电流1000---1200A

网友G:
可以用3*(240*2)+240的方案(随便说说)

网友H:
我们以前用过是用的300双线的。

网友I:
我们也是300的双线

网友J:
300mm2两根并联使用,N、PE用一根300mm2的。

网友G:
浪费,Pe线也用300的。还不就近做好接地。(随便说说)

网友G:
ao ,看错了,是N和PE共用一根300mm2的。应该是PEN线。

网友K:
PE就近做用三〇〇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L:
都是混混电工!!

总开关1000A指得是三相总和,每相也就330A而已,这个开关所承受的总功率也就是220KW。三相平衡的话,每相74KW,相线选95平方铜线,零线不低于相线的1/2.PE不小于4平方。

网友M:
楼上你才是外行,说电流哪有说三相和的,300双线我支持。

网友G:
啥仁都有。

网友N:
引用 网友L:
都是混混电工!!

总开关1000A指得是三相总和,每相也就330A而已,这个开关所承受的总功率也就是220KW。三相平衡的话,每相74KW,相线选95平方铜线,零线不低于相线的1/2.PE不小于4平方。
哥们你是电工嘛?不能相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