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赐教

楼主(2009-06-11):
我用松下A4伺服做位置控制,小车在1.5M的距离上做来回往复运行.有自动和手动,自动运行时,按下启动按钮,小车来回做往复运动,按下停止按钮,小车就停下来.打在手动时,按左行按钮,小车左行,按右行按钮,小车右行.松开按钮小车停止
   我用的是位置/速度的控制模式,通过C-MODE来切换,利用内部速度1:INTSPD1做为手动运行时的速度,位置控制时我采用脉冲加方向来控制电机的运行方向.现在的问题是,当我手动运行,按下左行按钮或是右行,,方向是怎么控制的,A4伺服我没有找到控制方向的输入端子,软件可以设置吗?设置那些参数?

网友A:
呵呵;
伺服可以设成正脉冲+负脉冲;
也可以设成脉冲+方向;
你需要先查一下参数,设成脉冲+方向;对应的方向控制就是负脉冲的端子;

网友B:
肯定是有方向的接口的,找不到就把图截上来看下

网友C:
如果是速度控制,方向是由不同的接线端子输出决定的
但手动也没必要用速度控制方式,一样可以由位置控制方式来做的,编程时用JOG指令

网友D:
松下的伺服放大器我也用过,楼主我脉冲加方向这种控制方式的,好像是共用一些输入瑞子的,你仔细看看手册。6021368

网友D:
楼主,松下伺服的说明书里有图,你可以用的,6021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