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用显示表

楼主(2009-06-11):
已知传感器灵敏度,怎么选用仪表  对仪表的灵敏度有要求吗?

网友A:
1 仪表性能方面 : 准确度、重复性、线性度、范围度、流量范围、信号输出特性、响应时间、压力损失等;

  2 流体特性方面:  温度、压力、密度、粘度、化学腐蚀、磨蚀性、结垢、混相、相变、电导率、声速、导热系数、比热容,等熵指数;

       3 安装条件方面:  管道布置方向,流动方向,检测件上下游侧直管段长度、管道口径,维修空间、电源、接地、辅助设备(过滤器、消气器)、安装、等;

    4 环境条件方面 :  环境温度、湿度、电磁干扰、安全性、防爆、管道振动等;

  5 经济因素方面 : 仪表购置费、安装费、运行费、校验费、维修费、仪表使用寿命、备品备件等。

网友B:
各种参数配套就行了

网友C:
灵敏度与精度都要对应上吧,两者有一个低的,就会以低的精度为准了

网友D:
首先是品牌,好牌子还是质量好些,没听说过对数显表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