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1):
现在有两台称重模块支撑一台料仓,请问这个需要几个点啊,还请兄弟详细说明下怎么确定这点数,另外还问下电压信号跟电流信号有什么区别,怎么区分设备用的是电压还是电流信号呢。

网友A:
模拟量不是说点,是说几路,一个模拟量就是一路
一般一个模块可以处理几路模拟量,比如有2路的、4路的模块

网友B:
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称重模块好像只有西门子的才有

网友C:
呵呵;楼主的应当是把称重输出标准的电压或电流信号给PLC的;
有二路模拟量就用一个2路的输入模块;

楼主:
用的是fx1n的,就是说一路只能用于一个电子称重器吗,有两个电子称重器就要用2路了,也就是说2ad了,是这样的 吗

网友C:
有两个电子称重器就要用2路;

网友D:
两个模拟量信号要占用两个通道的

网友E:
这个由你自己的系统来定,你的系统有多少模拟量要输入输出。那你就同供货商说他们一般会帮你选好,选一二次也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