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1):
请问有哪位大侠能指教一下关于PDF控制器在PLC中的编写?PDF(伪微分控制)

网友A:
我只用过PLF下降沿微分指令呢
“PDF控制器”是什么

楼主:
PDF是伪微分控制器`和PID差不多`都是一种对反馈数据的处理环节。不过比PID优越一点。但是不明白为什么`几乎所有的资料上都没有PDF控制器的编写程序。你会使用PLC对模拟量的处理么`?比如积分`微分等等`

网友B:
只知道PDF是电子书

楼主:
不是啊`是一个控制方式。请问你会不会PLC做微分或者积分运算啊`?

网友C:
Pseudo Derivative Feedback?

你有研读过这个算法并领悟了吗?如果你没有,那么去研究一下,如果有,那么将流程图写出来。

我想这里应该没有多少人去研究PDF的算法,毕竟PID太经典,也应用足够多。

网友D:
三菱的PLC没有这种指令;

网友E:
确实是没有看到过这种指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