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1):
我用的是PWS1711-stn触摸屏,X-Y图显示压力曲线的时候如果只显示一条我会设置,可是如果显示两条曲线的话,那读取的地址怎么设置呢?

网友A:
     假如你需要设置几条曲线显示,双击元件,出现图1,曲线1,2,3,4,勾上几个就显示几条曲线。
     图2是你设置曲线的地址,在“应用---------设定工作参数--------记录缓冲区,上面的1,2,3,4,也就是你可以设置4条曲线的地址,地址设置在资料来源。

网友B:
注意坐标的单位是以其中一个为准的

楼主:
以一个为单位是什么意思?
假如我在X-Y曲线读取D1000,设置2条曲线,请问我第一条曲线的坐标的第一点是不是(D1001,D1002),第二条曲线的第一点坐标是不是(D1003 D1004),还有就是D1000是储存曲线点数,那么它应该是储存的2条曲线的总点数吧?

网友C:
xy图跟记录缓冲区是没有关系的。历史趋势图用的数据才是记录缓冲区中的。
XY图中,如果只显示一条曲线,起始地址D1000,那么第一个点的坐标是(D1001,D1002),第二点的坐标是(D1003,D1004),以此类推...
如果显示两条曲线,起始地址D1000,那么曲线一的第一点坐标是(D1001,D1002),曲线二的第一点坐标是(D1003,D1004),曲线一的第二点坐标是(D1005,D1006),曲线二的第二点坐标是(D1007,D1008),以此类推...
显示三条曲线、四条曲线也根据上面推论。

网友C:
历史趋势图中的曲线显示要简单的多,首先在记录缓冲区设定好。例如:
长度为4,表示记录缓冲区1中记录的是D1000-D1003四个地址中的数据,采样时间5秒一次。
历史趋势图中如果只显示一条曲线,那么在属性框中勾选曲线一,其“定义”中的资料位置选择“0”,这样曲线一显示就是D1000中数据变化的趋势。
如果显示两条曲线,勾选曲线一和曲线二,位置分别选择“0”和“1”,那么曲线一显示的是D1000的数值变化,曲线二显示的是D1001的数值变化。
同样,如果显示四条曲线,那么四条曲线分别显示的是D1000-D1003中数据的情况。
(上图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