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1):
我们公司新建厂房,厂内准备安装电路,我们想架空安装。电压380v。用4根70mm2的绝缘铜导线走瓷瓶垂直架空安装,相邻间支架8m。请指导用什么瓷瓶?导线间间距?施工注意事项,谢谢!

网友A:
现在一般很少用瓷瓶架空了,架空一般用桥架,或者用电缆走地沟(这样美观).

网友B:
1楼说的对,现在室内走线还有谁用瓷瓶?

网友C:
架空安装有一定得好处,不过一般都用电缆架空,至于用多大的瓷瓶你查查书或问问电力局外线工。

楼主:
用电缆架空可以任意从某一位置引线下来。方便装二级电箱。只要厂房高度够高就可以。也不影响工作。主要是造价也低。有点影响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