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1):
请教高手pro-face gp 37w2 怎样与两台欧姆龙cpm2a plc连接
HY

网友A:
可以通过485方式连接

网友B:
呵呵;这个比较麻烦;GP37w2不支持直接连二台这种PLC,只能二台PLC进行通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高手pro-face gp 37w2 怎样与两台欧姆龙cpm2a plc连接
方式1. PLC之间通讯;

方式2.把GP37W2换成AST3301WB可以避免2个PLC之间通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