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09-06-11):
我用西门子440变频器控制两个主轴电机,转速用手动旋钮给定,转速输出用转速表显示,但是当设定转速时,同一个转速值的时候两个主轴电机的实际转速却不一样,一个明显比另一个快,我用万用表量了模拟输入时相同的,但是输出却不一样,是转速表又问题了还是转换时的比例又问题了呢

网友A:
看一下 P079 和 P077 的参数

网友B:
设定模拟量对应的最高频率不同;

网友C:
一个变频器接两个电机啊,两个电机性能不一样时,速度会有偏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