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1):
大家好,我有一问题向大家求助:
   进口一台国外二手设备,里有伺服控制系统。要求供电电压三相200V,60HZ。
   我用现成的380/220V变压器供电,由于进线电压较高,实际电压为三相240V,50HZ.
当启动机床,一按启动按钮,伺服电机一转,马上就停,即使电机不接线,照样一启动就报警。
   请大家帮助分析,是伺服驱动器的问题,还是供电电压太高?频率不对?应该怎样解决?谢谢指教!

网友A:
伺服品牌、型号、报警代码等这些怎么不说下呢?

网友B:
这个要看报警代码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谢谢回复,这是一台老设备,伺服驱动牌子是:BAUMÜLLER NÜRNBERG。运行正常绿灯亮,故障红灯亮。没有其他显示。也没有报警代码等。

网友B:
这样就比较麻烦了,我厂也有三台类似这样的伺服,有时出了问题都不知怎样下手

网友C:
当电机不接线哪是肯定报警的,你按的是不是点动?

网友B:
电机不接上是不行的,最好能想办法先把电压降下来试试看

网友D:
如果没有报警代码,比较难处理了,不行就把电压降下来再试试吧

网友E:
首先要解决好电压和频率的问题。

网友F:
首先把供电电压降下来吧,最好是能查到报警代码,要不有点麻烦。

网友G:
西门子伺服资料下载:http://www.simocontrol.com

楼主:
电源电压降了,相序也调了。没作用。

现在发现,用手轮以非常低的转速调整,可以转一几周,继续转,就不动了。此时没有报警;而直接用较高速度启动,马上报警。请帮助分析。谢谢

楼主:
今天检修情况:伺服驱动接通电源,编码器接通,不加使能信号和电机给定信号。此时伺服驱动控制器上指示灯显示正常。用手握电机轴转动,若以很慢的速度旋转,可以看到伺服驱动上绿灯一闪一闪,表示正常,若加速旋转,即使不加使能信号和电机给定信号,也会使伺服驱动红灯亮显示报警。这是为什么呢?
换另一台电机接入,就没有报警,能正常工作。

网友H:
频率怎么转换啊

网友H:
是不是电机编码器需要定位 因为你换另一台电机就好可了

网友I:
肯定是电机的问题,像楼上说的,可能是编码器问题,你先打开编码器后盖,里面有两个固定编码器的螺丝,松一下,转动编码器角度,边转边试(一点点的转),如果还是不行,就要考虑编码器坏了!

网友J:
可能是楼主说的那样,电压高了,不过伺服电机一般有报警代码的,看看是不是VNP高了,6021368

网友K(2009-07-16):
一看都是德国佬的东西,呵呵!
一般德国的产品资料都很不齐全,所以对我们做维修的
来说维修起来也很困难!
最重要的还是搞清楚报警代码!

网友L:
我公司是对任何进口设备的伺服、电路板、变频器、PLC等芯片级维修,没有故障代码也可以,但必须先检测。公司网站:www.yuexing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