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1):
我单位有一台5米力车,准备左刀架改数控。主轴转速是十六极变速开关,通过液压变速的。请教:主轴需不需要安装编码器?安装了它的主要作用是干什的?

网友A:
呵呵;
安装编码器是用来测量主轴转速的;

楼主:
楼上师傅意思是,不安装也可以。还有不同意见的吗?

网友B:
如果只是改刀架,没有必要给主轴加编码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