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2):
以上程序,所用的硬件为:FX2N-80MR和4AD模块
我是测三个温度量,过68度,过93度,过150度,报警,报警10秒后机车停止~!
我添加了注解,但是,我是照4AD的手册编的,但是,有些步骤我却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来问问。
问题1:如图所示,将M20---M35和K29联系,是为何?
问题2:采样次数是如何确定的?我图中所写的次数也是照编程手册上写的,是3次吧,如何确定此值?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三菱的,没用过。不敢乱说。

网友B:
你用的是模拟量模块的电流信号;因此有温度传感器转换成4~20MA的信号;
输入你用了三路;

采样次数你程序中设的是4;而不是3;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模拟量模块的电流信号;因此有温度传感器转换成4~20MA的信号;
输入你用了三路;

采样次数你程序中设的是4;而不是3;

哇~~~~你一看就明白了啊,果然是行家~!
那个采样次数是怎么确定的,我怎么知道要设成1次,还是2次,还是10次?

网友B:
TO K0 K1 K4 K3
就是你说的看不懂的一步;
这个就是把采样次数设定一下;
其中的K4就是采样次数;

网友C:
地址对不上是新手常犯的错误了,呵呵

网友D:
问题1:如图所示,将M20---M35和K29联系,是为何?
这是错误状态信息,看看手册吧

网友E:
采样次数就相当于算平均值

楼主:
我编的程序,对不对啊?有没有什么明显的错误???

楼主:
没人回答啊?

楼主:
帮我看看有没有错的地方撒~~!

网友F:
你的程序,执行起来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主要看你采集的数据和实际的要求有没有变化?

网友G:
m20-m35对应位b0-b15为错误信息,以上各位为零时正常,即m20 ,m30 on是错误的,根据此编制相应控制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