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谁能解答

楼主(2009-06-12):
国产三凌PLC,不用电脑跟编程器,内部定时器的参数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修改?

网友A:
1\加文本或屏;
2、用输入点切换不同的定时值;

网友B:
配一个设定器或人机,

楼主:
我对PLC还不太懂,能不能用PLC本身的指令来达到要求呢?
我问了身边一个工程师,他只给我说,你用MOV指令就可以了!不明白吧!

网友C:
硬件上有模拟电位器啊,可以通过旋钮设定的

楼主:
前几天我又看到一台设备,用了自身的两个输入端子就可以达到加一减一的目的!

楼主:
不知道人家是怎么做的

网友D:
1)可用外接BCD码数字拨码开关设置数字作内部定时器的参数

2)可用外接一个按钮接通时间作内部定时器的参数

楼主:
2)可用外接一个按钮接通时间作内部定时器的参数
您说的这个应该怎么做到呢?

楼主:
用示教定时器行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几天我又看到一台设备,用了自身的两个输入端子就可以达到加一减一的目的!

应该用的是INC和 DEC

楼主:
楼上的高手, 如果用PLC外部触点在程序内作加减计数器实现设定定时器的设定值的话,应该怎么编
能不能来个贴图啊?
虚心请教!

网友D:
你想一下,很简单用0.1秒定时器编写一段程序就OK啦!

楼主:
比较同意第12楼老师的说法

网友E:
X0是加,X1是减  每按下一次加或者减0.1秒

网友C:
用示教定时器也是可以的啊

网友F:
我好久没弄三菱的啦,17楼的老师的图和我以前学的不一样,有些搞不懂啦,以前我只用过手持式编程器。第三句,如图,是不是当D0中的数据小于0时,将DO中的数据清0?

网友E:
回楼上的,是当D0中的数据小于0时,将DO中的数据清0

网友F:
这下懂啦,谢谢YXBX,还是三菱的好,学起来相对容易些,可惜现在德国货太多啦,尤其在钢铁行业。

网友G:
用屏更直观一些

网友A:
呵呵;
本来就是用仿的三菱,还指望用上屏?

网友H:
用三個輸入點,配合MOV指令可設定0-999之間的任何值,其中一個點輸入個位,然後十位,到百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