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2):
修理变频器第一步:对待修的变频器进修进行静态参数测量。实质就是首先确定这台变频器的整流模块和逆变模块是否损坏,一旦测出功率模块损坏后,不能再通电,可以拆机修理。下面实例加以说明。
  实例1:西门子6SE3221 4.0KW
 【故障现象】静态测量逆变模块正常,整流模块烧坏。
 【故障分析与判断】整流模块损坏通常是由于直流负载过载,短路和元件老化造成。测量PN之间反向电阻150欧姆,正常值应大于几十千欧,说明直流负载有过载现象。逆变模块是正常的可以排除,检查滤波大电容,均压电阻正常,测制动开关器件损坏短路,拆下制动开关元件测PN之间阻值正常。
【故障处理】更换制动开关元件和整流模块,变频器恢复工作。
【故障原因】制动开关元件的损坏可能是由于变频器减速时间设定过短,制动过程中产生较大的制动电流损坏制动开关元件。
 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整流模块的负载电流是正常负载电流与制动电流之和,整流模块长期处于过载下而损坏。在生产工艺允许下,增大减速时间可以避免此故障再次发生。图见http://quanshunkeji.zw78.com/
 实例2:台达 VFD-A 11KW
 【故障现象】静态测量逆变模块正常,整流模块损坏。
 【故障分析与判断】测PN之间阻值正常。初步判断直流负载无过载、短路现象。拆卸变频器过程中,发现主电路有发生跳火现象,继而发现短接限流电阻的继电器触点跳火后烧在一起,这也是整流模块损坏的原因所在。
 【故障处理】更换继电器,整流模块,变频器恢复工作。
 【故障原因】变频器接通电源瞬间,充电电流经过限流电阻对滤波电容充电,当PN之间电压升到接近额定值时,继电器吸和,短接限流电阻。由于继电器损坏而触点始终闭合,短接限流电阻,当变频器接通电源时,产生较大充电电流导致损坏整流模块。继电器触点烧接在一起,通常是因为触点氧化、油污、潮湿导致接触不良跳火、发热引起。
http://quanshunkeji.zw78.com/
变频器维修

网友A:
变相广告。警告一次。

网友B:
用继电器短启动电阻太老了,改用可控硅较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