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2):
共同学习,共同提高

网友A:
我下载了8.52版的,安装后想打开FX1S的程序就是提示工程打不开,版本7的我卸载掉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B:
是大步开以前的程序还是新建的不行
把提示截图上来看下

网友C:
版本太高了,不是对应的,用3.2的就行了

网友A:
新建和以前的都打不开,7班的到可以就是不能模拟

网友A:
工程不能打开或COM(component object model)Error <COM:15010801>

网友D:
如没安装错就用两个版本吧

网友E:
呵呵;
除了用FX3系以外,其它的没有必要用这么高的版本;

网友F:
8.52的版本还是要好用些,最少可以用鼠标的滚轮

网友G:
哈哈哈!
你是在旧版本没卸载的情况下安装了GX .52的高版本吧?!
解决办法之一,就是重装电脑操作系统,再重新安装!

网友H:
什么意思,没有下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