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2):
请教:
     现用6se71变频器,带电机,电机参数如下:400KW,707r/m ,717A,400V,5400N.m,36.5Hz,以上参数全部是电机铭牌上的额定数据,另有,电机可以在707-1088之间恒功运转。按额定做完优化后,电机最高转速可达707r/m,现客户要求,电机转速要到达恒功下的最高转速,如何从变频器中设置,没有思路,请大家指教!!!

网友A:
直接将给定给的高点儿不行吗?比如:给定到1088对应的频率。

网友B:
电机转速要到达恒功下的最高转速
只能是额定转速了

网友C:
这个电机应该是一个6极的电机了。在6SE71的电机识别程序里,有一个参数叫参考频率和参考转速,将它设置为1088r/min,然后,分别进行P115=1/2/4/5的辨识,通过以后,就可以了,在707r/min以后至1088r/min就是恒功率运行了。

网友A:
真不愧是我敬爱的任老师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真不愧是我敬爱的任老师啊。
^_^,不用客气,6SE70/71我比较熟而已。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