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问题

楼主(2009-06-12):
S7-300PLC,CPU模块SF不亮,数字量输入模块SF亮,请问高手:数字量输入模块SF亮红灯可由哪些原因造成?

网友A:
模块的24V电源没有接吧。

网友B:
CPU模块SF不亮,数字量输入模块SF亮?数字量输入模块SF亮,一般CPU模块SF也亮才对呀!建议你换一个好的数字量输入模块试试看!要不就是某个数字量输入点有问题了!不知对否?

网友C:
个人认为的可能原因:
1.数字量的模块没接好电源
2.总线没有接好
3.CPU可能不正常
解决方法:
确认电源,更换模块试试,检查总线联接

网友D:
头一次见了,一般这种情况下的CPU的SF灯也会闪烁的啦.你先看看能通讯或是能正常工作吗,如可以的话就不用管它的,如果读不到模拟量的话你先还是检查其模拟输入线路是否正常可不换块新的试试看

网友E:
我个人认为,虽然模拟量卡件SF灯亮,但不影响数据,可能是你的S7版本太低,卡件在高版本上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试一试把你的S7版本升级就可以了。

网友F: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不明白

网友G:
先量一下DC24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