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2):
请问各位大侠,松下伺服ERROR13报警,给31脚A-CLR 24V-,但还是不能复位,请问除了重起以外还有没有别的方法清除吗?

网友A:
你把伺服点到辅助模式里,即按S按钮后按M按钮四次这时按上下键到RF-RCL的模式时按S键然后按加键添加到--------模式时即报警清楚开始结束

网友B(2009-07-17):
我们公司是芯片级维修电路板、伺服、变频器、PLC、人机介面、电源等设备。可登录我司网站www.yuexing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