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2):
我原来用的是DEVELOPER7版本的软件,现在我把它卸载掉后安装8.54的版本,结果什么都不能用,想打开原来的写好的程序也不行,想重新写也不行,老提示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或COM(component object model)Error <COM:15010801>,哪怕我重新建立新工程在PLC系列中选择FXCPU.类型中选择FX1S.程序类型中选择梯形图也还是工程不能打开,望哪位高手教教我?

网友A:
从我个人的理解为系统问题.

我安装GX Developer软件的版本的PC有3台,其中一台为XP SP2,一台为Vista Business Sp1版本,均安装有GX Developer V8.52中文版,另外一台为XP SP3 版本,安装GX Developer V8.78G英语版,均无啥问题.

全部操作系统均为正版,一般这种问题出现在那些快速安装版的系统上更多一点.

网友B:
还是重装下系统试下吧,这个部分人会遇到这问题,解决起来是麻烦

网友C:
换一台电脑试试

网友D:
重装操作系统就行了。三菱软件都有这问题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呀!我的电脑是新买的,系统是电脑公司帮我装的,哎!专业的也害人那!

网友E:
三菱最新的版本与一些系统有冲突,我上次就遇到这种情况!

只好从新安装系统或三菱低版本的软件。

网友F:
想打开原来的写好的程序要用原来的版本打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想打开原来的写好的程序要用原来的版本打开
这个是没有这限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