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2):
我用三菱1S的PLC,Y1不能正常输出
如 LD M0
  OUT Y1
就是不能稳定输出,偶尔看见跳可M0是一直接通的啊,Y1也是应该接通啊。
同样的程序换Y2,Y3就可以,纳闷

网友A:
清除一下PLC内存再试试

网友B:
楼上的方法可以试下,
清除后就用上面最简单的程序试
如果这样操作后还会出现这情况,可能是硬件坏了

网友C: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可能是继电器触点不行了

网友D:
清除内存,从新输入程序,把MO强制动作,监控看Y1是否正常。
假如还有不行,PLC本身的问题。

网友E:
程序改成LDI X0   OUT Y1;
X0没有接通时量一下Y1,如果没有接通就是PLC的故障了;

网友F:
是不是就这一条指令啊,看样是硬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