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2):
新的设备正在调试中,操作系统为西门子840D,因为误操作,将电器柜意外断电,导致后台PLC输入模块有信号灯,输出模块没有灯亮,操作面板所有键频闪,屏幕故障号显示为400250(NCK sign-of-life monitoring)、400260 (Failure of machine control panel)、120201 (Communication failure),系统重启后,故障依然存在。请高手指点。

楼主:
着急,别把我的问题沉了。

网友A(2010-12-13):
把NCU和PLC做一次总清再恢复以前的备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