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2):
请教各位专家:
如何设计一个三相相序的电路?或怎样测试相序是否正确,简单指示一下
相序正确时发光二极管变亮

网友A:
有专门的相序继电器卖

网友B:
电工手册上有,在线路中串一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C:
也有用指示灯来测的

网友D:
用万用表测也可以,同相之间无电压

网友E:
有相序继电器的,安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F:
用专门的测试工具或者,用数字万用表也可以册书来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我是青岛的,有谁知道青岛哪里有卖相序继电器和延时继电器的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专家:
如何设计一个三相相序的电路?或怎样测试相序是否正确,简单指示一下
相序正确时发光二极管变亮

请参考该帖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201901三楼的右侧图,但是其正序的描述错误,应该是正序时HL1灯暗、HL2灯亮,否则即为相序错误,任意倒换某两根相线即可。

网友H:
施耐德有相序保护器

网友I:
还不便宜来,一个是200元吧,我们进料的时候就是200以上,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我是青岛的,有谁知道青岛哪里有卖相序继电器和延时继电器的吗?

相序检测也就是一个进线分红、黄、绿颜色的超小电动机而已,只能分出正反转相序,分出A、B、C相标的东西我还没有看到,分A、B、C只能从主要配电箱的母线线标上来区分。

我在中国电器之都-柳市,可以免费帮忙。地球上有的电器这里都有,普通的相序继电,时间继电30-40元每只。做生意的别要我用这个价帮忙。QQ294429428

网友K:
相序继电器,我的电工群89382577

网友L(2013-11-01):
相序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