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3):
RT谢谢啦 小弟着急啊 谢谢大家帮忙啊

网友A:
呵呵;
这个与用的芯片有关;
所以你应当找你电缆的供应商;

如果是SIEMENS原装的USB-PPI,是不需要驱动的;

网友B:
要根据电缆定,不通用

网友C:
什么意思,分别是两根电缆

网友D:
是SIEMENS原装的吗?那样的话在官方网上有的下,别的就不知道 啦
3W.AD.SIEMEN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