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3):
我用的是欧姆龙的CQM1,但有六个传感器模拟量的输入,以及五个电磁阀的电磁铁需要输出控制,那一个CQM1AD041和CQM1DA042好像不够用,可以各用两个么??如不行,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可以多加一个!

网友B:
你的CQM1是CPU多少的?
对应的i/O模块还有几个?

网友C:
应该可以加添加的模块,加一个解决啊

楼主:
我打算用CPU44的

网友D:
加一个就行了。

网友B:
这个还是用CQM1H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