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3):
我是一个初学者,我要用计算机与西门子S7-300 PLC连接,查看程序,是否只需要一根数据线就行了,我的PC没有串口,这根数据线是不是专门的线,是否还要驱动。

网友A:
呵呵;
首先是要有软件;
电缆没有COM口用USB-MPI,仿佛的是需要驱动的,购买电缆时都带有;

网友B:
第一首是要有S7软件;
第二要有连接电缆,自己做的话可是能人啦.没有COM口用USB类的适配器也很方便的,购买时要有安装驱动的,也可用CP5512的PCMC卡也行的

网友C:
西门子原装的USB下载线